楼主(2017-11-28):
我们现在使用的西门子M系列的变频,使用4年开始出现F0001故障报警,M420和M430的都有出现报警,这个报警怎么预防

网友A:
我估计你的是小功率的(回答之针对m系列小功率变频器):这个预防不了,是硬件老化所致,检测反馈认为电流不平衡所致,也有可能是插接口,建议清理接口再试,不行只有维修处理。

网友B:
F001故障预防,与环境有关。清洁常温环境,故障率就低。反之就高。经常保持带电热机状态就好。

网友C:
感觉西门子的变频器问题也是多多呀!我们公司的mm440都坏完了,经常出故障。也才6,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