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8):
S7-1200与40台MODBUS TCP设备做通讯.因为S7-1200最大连接数只有8个设备,因此想请教各位,如何能通过轮询的方式来让1台S7-1200与40台MODBUS TCP设备做通讯.谢谢.S7-1200是作为客户端来进行读取数据的.1200的型号是1214C DC/DC/DC

网友A:
可以使用通讯服务器来做,中间增加了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