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9):
plc上一般有两个通讯口,一个用于接hmi一个接modbus,再加就要扩展了
现在想从hmi中读出plc里的温度,再把数据传到电脑端分析,不知道什么牌子的hmi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A:
wincc本身就有实时数据监控,曲线分析。楼主为何不用。

网友B:
这个大多数牌子触摸屏都可以做到呀!
最简单的就是触摸屏读取相关数据映射到触摸屏内存,电脑访问触摸屏内存即可。还有就是PLC直接再扩展一个通讯口,随便你电脑折腾

网友C:
正常都是电脑和plc通讯读写数据。
这样方便些

网友D:
这也和成本有关系,最简单的屏中加个SD卡,保存数据到电脑中打开。
如果屏直接和电脑连接,还要确定电脑忠用什么软件。

网友E:
PC组态软件直接modbus通讯不行吗?

网友F:
触摸屏只有一个通讯口吗?一般的标准屏都有两个以上的通讯口,一个连电脑,一个连plc

网友G:
现在的触摸屏都是数据采集功能,加内存卡保存在里面,需要时在拿到电脑上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触摸屏只有一个通讯口吗?一般的标准屏都有两个以上的通讯口,一个连电脑,一个连plc
一个口连hmi,一个口连modbus,就没有多余的给电脑了

网友H:
用的哪种PLC ?有些大型的PLC都自带SD卡扩展了,直接放个SD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大多数牌子触摸屏都可以做到呀!
最简单的就是触摸屏读取相关数据映射到触摸屏内存,电脑访问触摸屏内存即可。还有就是PLC直接再扩展一个通讯口,随便你电脑折腾
plc上的口用完了,能否通过hmi读plc?  这样能读到数据吗

网友I:
使用OPC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