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9):
大师好,我有2台欧姆龙cp1e系列的plc,一台上电电源灯亮,run灯不亮,不能与电脑通讯,以确认是CPU板故障,有维修过这方面的大师吗,另一台是上电电源灯亮,run灯闪烁,是不是直接更换CPU就可以还是需要检查其他地方,有没有详细思路?

网友A:
欧姆龙的问题发到西门子版块来,我也是醉了,PLC直接更换吧,不是专业级的就不建议维修了

网友B:
哈哈 那么多灯,其他灯如何,比如报警灯

网友C:
呵呵;要不换整块板换了,要不就整机换了吧

网友D:
维修的价值不大了
新的也不是很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师好,我有2台欧姆龙cp1e系列的plc,一台上电电源灯亮,run灯不亮,不能与电脑通讯,以确认是CPU板故障,有维修过这方面的大师吗,另一台是上电电源灯亮,run灯闪烁,是不是直接更换CPU就可以还是需要检查其他地方,有没有详细思路?
两台的板子互换一下看看什么情况?自己修着玩还是可以拆腾一下的,也是提高技术的一个途径啊!用于工程还是换新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