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9):
大门能正常开光,就是门关起来别人用手可以推开,我去调电机的刹车螺丝,发现刹车螺丝已经滑丝,可以想办法吧螺丝空加大的方法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门能正常开光,就是门关起来别人用手可以推开,我去调电机的刹车螺丝,发现刹车螺丝已经滑丝,可以想办法吧螺丝空加大的方法解决吗?
看不见结构,不好说了!

网友B:
用大一号丝锥过一遍,然后换颗螺丝。

网友C:
一般来说扩孔攻牙或换个位置打孔攻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扩孔攻牙或换个位置打孔攻牙。
还可以另外一个位置开孔?那对刹车油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门能正常开光,就是门关起来别人用手可以推开,我去调电机的刹车螺丝,发现刹车螺丝已经滑丝,可以想办法吧螺丝空加大的方法解决吗?
看不见结构,不好说了!

那个螺丝已经坏了,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确定那个是用于调刹车的?

网友D:
我是看不出来。如果非要加,只能用丝锥套扣。大一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那个是用于调刹车的?
应该是的吧,以前有个螺丝在上面,现在没有螺纹了,螺丝掉了,难道这个不是吗?

网友E:
可以
做好丝孔就能换个螺丝一样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个照片看不见电机输出的传动部分。

网友F:
如果确定是的就扩孔,换大一号螺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