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大的空开,小电机接头打火一下,居然跳闸了。

楼主(2017-11-29):
这么大的空开,小电机接头打火一下,居然跳闸了。
不是短路,只是接触不良, 看来保护功能还是很强的吗!
有点不敢相信。

楼主:
左下角接线排上有打火烧黑的痕迹,负载电机是好的, 3KW三相小电机。

网友A:
工地上的配电箱吧?漏电开关呢当然跳!不跳闸还敢用啊?

网友B:
看开关有哪些保护,哪个保护起了作用;开关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补记:
接触不良的火花也可以引起短路;而接触不良的热量,也可能造成绝缘损坏。
看图示痕迹,应当擦去污迹并检查绝缘。

网友C:
首先跳闸原因是漏保动作而非短路电流动作。其次接线端子应换掉,否则即便是处理了遇到阴雨潮湿天气还是会出故障。

网友D:
打火可能因为绝缘不好或者潮湿短路引起的,能跳闸说明你的断路器正常,否则直接烧起来那才可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打火可能因为绝缘不好或者潮湿短路引起的,能跳闸说明你的断路器正常,否则直接烧起来那才可怕了……
这个断路器是带漏保的

网友F:
漏电跳闸啊

网友G:
肯定要跳啊 否则还有什么用

网友H:
带漏电的断路器灵敏度比较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工地上的配电箱吧?漏电开关呢当然跳!不跳闸还敢用啊?
这种空开确实在工地上比较常见,我之前去过一个工地指定使用这种透明壳四极空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带漏电的断路器灵敏度比较高
但是这个也是按漏电流大小来分的。有30MA的也有100AM的,要根据具体使用情况选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I:
透明的断路器当隔离开关用?能看到明显的断开点?

网友I:
回复 网友A:
也不是,空开前还有隔离开关的……

网友J:
如果不会跳闸你就是买的假货

网友K:
你这个是漏保,说明起到作用了。我们这电机没有用漏保,都是空开

网友L:
现在这种透明壳挺漂亮。

网友M:
漏保起作用了

网友N:
这个怎么像是漏保呢

网友O:
跳了就对了
要是不跳的话楼主就应该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工地上的配电箱吧?漏电开关呢当然跳!不跳闸还敢用啊?
这种空开确实在工地上比较常见,我之前去过一个工地指定使用这种透明壳四极空开……
是的工地上用的多,可以看到触点的状态

网友Q:
一个空开下面接那么多线,可能本来就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R:
不知道左边的那个红色的盒子是什么宝贝?楼主说说呗

网友S:
看见右下角,黄色RESET键

楼主:
黄色复位键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 是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吗?

楼主:
当时没有漏电啊,只是接触不良,跳了一下火。

网友T:
透明壳的断路器不错,第一次看到。触点接触不良、打火都能看到

网友U:
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一般漏电流在100MA以上就动作了

网友V:
接触不良出现打火现象 ,打火造成的弧光形成对地短路电流。

网友W:
可能是灵敏高,拿表测一下

网友X:
引用 网友C:
首先跳闸原因是漏保动作而非短路电流动作。其次接线端子应换掉,否则即便是处理了遇到阴雨潮湿天气还是会出故障。
电工班长一语中的

网友Y:
这是工地的配电箱,灵敏度高

网友Z:
空开不在个大小,关键看电流

网友AA:
我感觉也是漏电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