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求教

楼主(2017-11-29):
[D< K0 K4M632]
[FROMP H0 K15 D2015 K20] 请问怎么理解

网友A:
一个比较指令
一个特殊模块读指令

网友B:
m632~m647組成一個2進制數和0比較
讀一個模塊內的參數,後面指定卡片位置和存儲器地址以及放在哪裡

网友C:
前面那指令小型的PLC就有,比较指令,位元件组合成字元件
后面的是成批读取起始地址为0模块的15号开始的缓冲区,读取后存放到D2015起始的地址中。

网友D:
这是一条从特殊模块里读数据到CPU的指令。

网友E:
这个FX系列也是常用的,,,

网友F:
当K4M632>0时,也就是M632-M647,任意一个是“1”时,读取特殊模块的缓冲存储区(15#开始)到D2015开始的20个寄存器中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G:
“[D< K0 K4M632]”,这个指令没有必要用32位指令——前面加D表示32位指令,其实你的数据最大就是16位;
“FROMP H0 K15 D2015 K20”;H0——第一个特殊模块,K15——需要读取的模块缓存起始地址号;D2015,读取过来数据存储起始地址号;K20——读取数据长度,20个字长度;这个指令表示读取第一个特殊模块缓存地址第十五个字到三十四个字的数据存储到PLC本体D2015到D2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