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爆说明中的温度等级范围

楼主(2017-11-29):
附件为一个传感器的铭牌,温度组别中特意标明了范围,这点我没想明白。
正常情况下譬如只标1个就可以了,譬如附件中的T3-T6,是不是只写T6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里温度组别是个范围?

网友A:
Ⅱ类防爆电气设备分为ⅡA、ⅡB、ⅡC三类,并按其最高表面温度分为T1---T6六组,其中T3/200度,T6/85度,以适用于各种爆炸性气体。作为一个产品,其有较大的工作范围也是正常的。

楼主:
我的理解是如果真是宽范围,为什么上下限都要有,写个上限不就得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低于下限不见得可以正常工作!
推荐的范围是最佳的
有些在下限偏离过多就会出现异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如果真是宽范围,为什么上下限都要有,写个上限不就得了?
你看看GB3836.15标准的规定就明白了。

楼主:
这个温度等级我知道的,具体为什么是一个温度范围你还没说的我心服,因为我以前见的都是只标一个T,

网友A:
只是讨论问题,不存在谁服谁。设备的温度组别较宽便于现场使用,如现场的危险气体组别为T3时,可选设备的组别可为T3----T6。对于粉尘现场,粉尘是堆积还是沉积,粉尘的厚度等在选择设备的表面温度时是有区别的,如沉积或厚度较厚时,设备允许的表面温度就要降低,如引燃温度是200度,正常可选T3设备,但由于有沉积就应该选T4以上的设备,如果设备只标有T3时,可能就不敢用,但是设备标有T3---T6,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有道理,这样标更准确点,我一直以为是跟上下限有关系,后来想想,如果真有关系,工作和不工作的情况下温度这边讲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