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里把存放脉冲数量的寄存器D给关联起来?

楼主(2017-11-29):
各位老师我想在触摸屏上直接输入步进电机滚轮转动的长度,然后在程序里再换算成脉冲数量,再保存在寄存器中最后在触摸屏里把存放脉冲数量的寄存器D给关联起来,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老师们帮忙看看这样靠不靠谱?

网友A:
这样做没有问题.注意16位地址和32位地址.

网友B:
这样是可以的呀,没毛病。还要注意有些寄存器断电后是不保持的,比如你的D10 D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哪如果长度不是整数,plc又没浮点运算又该怎样换算哪

网友C:
plc里面有浮点数的计算呀,相关的指令。

网友D:
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没有问题.注意16位地址和32位地址.
刚开始就放这样的错误,数据怎么到了65535就没了,后来才知道地址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