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怎么显示俄语?

楼主(2017-11-29):
一般国外客户都要求英文,今天来了个俄罗斯客户,要求显示俄语,顿时懵了,哪位师傅做过类似的。
PLC用的是三菱的。

网友A:
跟PLC无关,要HMI支持就行,不知你的HMI是啥品牌呀,我所知的西门子HMI内置几十种语言,你要的俄语自然也有

网友B:
先确认屏的品牌及型号;
国产的可以向厂家寻求支持;

网友C:
要内置字库吧

网友D:
主要是看屏支不支持多语言这个功能,以前单位用台达的触屏就支持俄语。

网友E:
一般屏都支持多国语言吧,看看屏的说明书即可

网友F:
这个就是字库的问题
稍微有点名气的屏都支持!

网友G:
威纶的就可以,不管你想显示什么语言,只要能输入就可以。。

网友H:
找块支持俄语的屏,你光说了没关的plc是三菱的,不知的手上的是什么型号的屏呢?

网友I:
国产至少应该有3到5家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