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再继续

楼主(2017-11-29):
接昨天变频器继续维修,启动不报SC了,但变频器低压输出不平衡,变频器先通25V交流电【单相】,启动后U相输出15V,V相15V,W相22V,输入50V交流电【单相】。。。拆下线路板检查,更换上管驱动电路的所有电解电容,【输出不平衡一般是上管驱动电路的事】,故障依旧,再更换V相 U相驱动功率器件PC923 ,W相光耦上次维修已换【昨天】,再次实验,变频器启动后,交流电加到25V,测量三相输出,分别是25V左右,加到输出50v。。。一直到250V变频器输出均正常。断电,等变频器不显示,通380V三相交流电,启动变频器频率缓缓上升一直到50HZ,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出正常,停止变频器,接上电机线,再次启动变频器,观察变频器运行情况,运行正常,带电机运行一段时间,然后停机。变频器修复。
进行一下总结:此变频器送修共有5重故障。一.不显示 故障原因D13二极管开路。二.面板运行 停止 外控指示灯不亮 故障原因330欧电阻无穷大。三.启动报SC 故障原因驱动电路输出插座的插针氧化接触不良。四.变频器输出不平衡 故障原因V相 U相驱动光耦PC923 弱化即功能特性变差,输出能力降低。五.霍尔故障,更换三只。

网友A:
当查到有两个地方的不同故障,有思路的时候接着往下查下,暂时没有思路,没有人催,一般都是拆配件。。报废。。。。

楼主:
搞维修的都有一个怪脾气,不达目的不罢休,有疑难,有问题就高兴,没有困难,都好修反而不过瘾,喜欢刨根问底,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实在修不起来,也是暂时放一边,有空时再研究,当然也有修不起来的,尽力了不后悔,这才是搞维修的特点。没有坚强的毅力,打破砂锅问到到底的钻研精神,吃苦耐劳的拼搏劲头是干不好维修这一行的。

网友B:
楼主问一下,不接电机时,变频器会报警,楼主是把哪个参数屏蔽了?

楼主:
回复3楼,一般情况下,即把线路板拿下来【离开变频器】,单独给线路板通电时,把驱动电路输出端子上管与下管的【E】端子短接就可以了,一共3路【U V W】,启动就不报SC。把线路板装到变频器上,给变频器送电时。要把短接线拿下来,把模块控制线插好,本机电源先不接,先接一530V【给线路板】直流电,变频器进线接单相交流电【可调】,先送交流再送直流,启动慢慢调节交流输入电源,看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是否与输入接近或相等,基础说中的低压调试,低压调试正常后再通高压,如高压成功,变频器就算成功调试完毕。

网友C:
给驱动电源板500V,又另给主回路25V/50三相交流电,这修法太啰嗦了

网友D:
讲的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