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问题

楼主(2017-11-29):
小白请教各大师网上下载的程序案例在GX WORKS2中怎么打开

网友A:
工程——打开其他格式数据——打开其他格式工程

网友B:
格式不一样,需要转换。

网友C:
版本问题
按照一楼的方式可以完解!

网友D:
打开其他格式数据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E:
打开其他格式试试

网友F:
developer软件写的

网友G:
你的图标的程序都是已经转换过的啊,应该可以直接打开

楼主:
谢谢一楼大师按你方法已经打开了。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