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30):
机台上的触摸屏一点一点变暗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原因之一:背光发光元件老化了,光衰。

网友B: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可以拆开把里边一个细灯管换了。

网友C:
背景灯老化了

网友D:
如果是用了好些年的就是正常的光衰
换背光灯管就搞定。
要是新的屏就这样那是背光板的问题了!

网友E:
器件老化了。

网友F:
调整一下背光还可以坚持一段。

网友G:
估计是背光的问题,器件老化,注意备份程序。

网友H:
用了很多年了吧;

网友I:
有可能是led的背光条,几个led陆续坏掉

网友J:
换一根灯管

网友K:
能用先凑活着用,不能用了再拆开修。

网友L:
这个估计是灯管的问题了啊

网友M:
背灯或者液晶不好了

网友N:
看来背光灯管老化造成触摸屏幕渐暗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O:
人为什么会驼背,为什么会迟钝……

网友P:
这个宝贝应该在科技城可以搞定的!

网友Q:
估计灯管不行了吧。

网友R:
可以先调亮用用。有时间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