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7-11-30):
在更换新的EEPROM芯片后,可不可以通过恢复出厂设置来恢复芯片里的程序?

网友A:
好像不行吧,我最近遇到一个,恢复出厂后正常,但是一断电在上电就报故障存储器故障。

网友B:
呵呵;既然是EEPROM,那肯定是有数据在里面的;
你换上的除非你里面的数据刚好与原来的一样,否则是需要把数据写入才可以用的;

网友C:
里面存有出厂数据,换空白的不行

网友D:
空白的,开机估计会出现报错

网友E:
咸老师的书里说过这个问题,有些机器行,有些机器不行。原因是有些机器MCU里有出厂设置数据,有些没有。

网友F:
西门子的可以,有些坏了连正常工作都不行

网友G:
要是同型号的变频器可以换吧,我只换过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