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30):
一客户咨询做一旅游漂流改造项目,咨询四台水泵,两台132kw,两台160kw,功率因数均为075左右,都是软启动,限制按照三倍算,此外没有其他负载,那么上级的变压器容量需要多少,我告诉他我是这么算的。一,(132+132+160)/0.75   +3*160/0.75,大概1210左右,二,(132+132+160+160)/0.75=778KVA,按照变压器负载率0.75算那也就是需要778/0.75=1040KVA。

于是我告诉客户按照最低1210,结果我后来从其它地方得知,原来就是3台132外加1台160,变压器容量850KVA,最后启动132目前是没问题的。今年是他们项目运行的第6个年头了。后来客户跟老板说,老板说就是提高个28kw,最后还是启动132的能有多大问题,更何况原来四台就是用的850KVA。。。
去跟老板说,还没说完老板就说你这理论计算可能是准的,但实际经验你可能还不丰富,需要找专门的人计算好点。老板了做生意肯定是想多做点,你说132和160得水泵他肯定想卖160的是吧,真正电器方面他也不懂的,一心关心他的生意。
说到这我就尴尬了,他也走了。你说你如果去跟他解释什么变压器的负载率,什么变压器的寿命保护设置,他根本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刚好这两天我在外出差,也不方便当面说明,再说即使当面说明了又能怎样。

楼主:
我想跟大家交流两方面问题,1.我的变压器容量计算方式有没问题?或者大家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和经验,2.如果采用两台132和两台160,变压器配置维持目前不变,(变压器要改或者增加与我们公司无关,但要做控制柜肯定是找我们)大家有什么其他办法?3.做技术的遇到这种技术与成本和收益冲突,老板又是个只关心钱财的的情况很常见,大家都是如何处理?4.我回去后改如何跟老板说?

网友A:
应该先了解清楚水泵实际的负载电流和同时有几台在工作,用干变还是油变,10千伏线路是否有专线,距离上一级变电所距离等,你做方案前先提出一些问题,他自然会告诉你很多信息,这样就能基本摸清他的想法和现场实际情况。
客户首先考虑钱的问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如果懂了就不会找技术人员咨询,客户如果更换变压器也花费时间和资金,而且变压器增大了,每个月的基本电费也是一项长期支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了解清楚水泵实际的负载电流和同时有几台在工作,用干变还是油变,10千伏线路是否有专线,距离上一级变电所距离等,你做方案前先提出一些问题,他自然会告诉你很多信息,这样就能基本摸清他的想法和现场实际情况。
客户首先考虑钱的问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如果懂了就不会找技术人员咨询,客户如果更换变压器也花费时间和资金,而且变压器增大了,每个月的基本电费也是一项长期支出。
但客户人家也只是个老板,人家就想知道132改成160行不行,至于变压器的设置,类型,什么线路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他只是想知道这个初步方案可不可行,重要的是先前得3台132外加1台160是可行的,同时运行。

网友B:
回复 楼主:
1200KVA*0.8=960kw是比较适中安全的配置,实际(132+160)*2=584*1.5=MIN 875KW  MAX 584*2约1168KW一般按照总容量的1.5-2倍是比较合理安全的 所以最终选择最小875KW/0.8=1093KVA可取1000KVA  最大 1168KW/0.8=1460KVA 可取1600KVA
最终范围可在1000KVA-1600KVA选择比较保险    土豪请随意往上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0KVA*0.8=960kw是比较适中安全的配置,实际(132+160)*2=584*1.5=MIN 875KW  MAX 584*2约1168KW一般按照总容量的1.5-2倍是比较合理安全的 所以最终选择最小875KW/0.8=1093KVA可取1000KVA  最大 1168KW/0.8=1460KVA 可取1600KVA
最终范围可在1000KVA-1600KVA选择比较保险    土豪请随意往上加
那你对于目前3台132外加1台160对于变压器的影响怎么理解呢

网友C:
老铁,给你发工资的是老板还是客户?你的直属上级是老板还是客户?拿主意拍板的是老板还是客户?出了问题找的是老板还是客户?

既然是拿着老板发的工资,归老板管,由老板拿主意,老板负责任,那么就好办了,作为技术人员,对于其中的利弊,肯定是要对老板详述清楚的,毕竟得对得起这份工作。

除此之外,你要直接和客户说,这是不行的,那这是什么行为?你拿着老板给你发的工资,而且你还是归老板管的下属,出了事情还得老板负责任,你去和客户说这个不行,老板给客户说的是行,那你这种行为,简单来说,叫做“拆台”。事情接下来怎么发展呢?客户会如何选择呢?以老板多年经商的口才、人品、经验、渠道,客户会选择相信你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就事论事,不针对人,如果觉得我说的重了,把我当屁放了即可),还是会选择经验丰富、老成持重的老板呢?更何况,出了事情,客户损失先不说,老板也是有损失的,这个影响老板和客户能不知道吗?再接着讲老板这里,你拿着老板开的工资,归老板管,出了事老板要兜着责任,然后你还在外面拆他的台,老铁,你觉得老板会觉得你是一个对人对事负责任、有责任感的有为青年,还是觉得这年轻人要不得???

个人见解,纯属讨论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3台132+1台162总和556KW变压器850KVA*0.8=680KW也是大于用电功率看看是电机是怎么启动的

网友D:
可以告诉你,没问题的,水泵不是很大的负载,利用率不高。你又可以有新的项目来钱了,给他们安装一套无功配电柜,说不但省钱还省电,变压器也不用换,做个方案出来给你的老板,把这单生意做了,让你一战成名!!

网友D:
首先不要说不能行,说能改的,这样你就说话的分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3台132+1台162总和556KW变压器850KVA*0.8=680KW也是大于用电功率看看是电机是怎么启动的
电机也不会同时启动,变压器也不满载。个人觉得可以啊。

网友F:
哈哈 问题讨论到这儿,6楼的观点变成你是否听话了。
真出了大事,当事人跑的了吗,老板跑不了,镇长也跑不了。
谁发工资不重要,关键在安全。

网友G:
你这样算是合理的,可以考虑以后扩展电机增加用电量。它这种不适合再增加用电。

网友H:
总功率(代数和)加点裕量就可以了。软启动的电流冲击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平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铁,给你发工资的是老板还是客户?你的直属上级是老板还是客户?拿主意拍板的是老板还是客户?出了问题找的是老板还是客户?

既然是拿着老板发的工资,归老板管,由老板拿主意,老板负责任,那么就好办了,作为技术人员,对于其中的利弊,肯定是要对老板详述清楚的,毕竟得对得起这份工作。

除此之外,你要直接和客户说,这是不行的,那这是什么行为?你拿着老板给你发的工资,而且你还是归老板管的下属,出了事情还得老板负责任,你去和客户说这个不行,老板给客户说的是行,那你这种行为,简单来说,叫做“拆台”。事情接下来怎么发展呢?客户会如何选择呢?以老板多年经商的口才、人品、经验、渠道,客户会选择相信你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就事论事,不针对人,如果觉得我说的重了,把我当屁放了即可),还是会选择经验丰富、老成持重的老板呢?更何况,出了事情,客户损失先不说,老板也是有损失的,这个影响老板和客户能不知道吗?再接着讲老板这里,你拿着老板开的工资,归老板管,出了事老板要兜着责任,然后你还在外面拆他的台,老铁,你觉得老板会觉得你是一个对人对事负责任、有责任感的有为青年,还是觉得这年轻人要不得???

个人见解,纯属讨论啊!
作为员工,你肯定是个非常听话的。但我首先不是关心老板的收益,我是关心真要改造,现有变压器可不可行?有没可靠得解决方案,譬如前面有位朋友所说的补偿,还有就是如果维持目前的状态潜在得后期危害是什么,基于这两点再去跟老板说他的钱财,要不然真出事你说我能逃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0KVA*0.8=960kw是比较适中安全的配置,实际(132+160)*2=584*1.5=MIN 875KW  MAX 584*2约1168KW一般按照总容量的1.5-2倍是比较合理安全的 所以最终选择最小875KW/0.8=1093KVA可取1000KVA  最大 1168KW/0.8=1460KVA 可取1600KVA
最终范围可在1000KVA-1600KVA选择比较保险    土豪请随意往上加
你这个常规的0.8怎么说,目前变压器的任何参数我都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总功率(代数和)加点裕量就可以了。软启动的电流冲击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平缓的。
按照你的意思是两台132和160如果按照功率因数0.75算,折换成视在功率就是780KVA左右了,最后一台启动我真是担心啊,接近0.92的负载率了啊,可以确定这四台泵肯定是都运行的,主要是每年的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漂流抽水,这个季节温度高对于设备工做影响很大的。肯定如果换成变频是否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 问题讨论到这儿,6楼的观点变成你是否听话了。
真出了大事,当事人跑的了吗,老板跑不了,镇长也跑不了。
谁发工资不重要,关键在安全。
我担心的就是,你说如果真装上去运行不了岂不是掉的更大,别看这28kw的差别,对于泵没什么,可对于一个高负荷运转的变压器真不还说,尤其是在酷热的夏天,我一直在想有没其他的办法,譬如现在如果最后启动的一台是160,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还没让客户去试。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是还要考虑工程裕量嘛?另外泵的电机功率因数很低吗?小于0.8?我没概念。一般的风机电机功率因数都在0.85以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还要考虑工程裕量嘛?另外泵的电机功率因数很低吗?小于0.8?我没概念。一般的风机电机功率因数都在0.85以上呢。
恰好这几台都是0.75左右,是低的,正常运行黄后不到60KVA的余量是不是太那个了,

网友I:
粗算四台电机运行电流在一千二百安左右,变压器850KVA,额定电流按1.5倍粗算是1275。加上电容补偿,加上启动方式是软起,同时运行基本上没问题。再者就是启动先运行160KW,后启动132KW。当然变压器换大肯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算是合理的,可以考虑以后扩展电机增加用电量。它这种不适合再增加用电。
关键在于这只是理论,目前的3台132加1台160也用的好好的,你说理论与实际应用差这么大,我尴尬不,老板才无法理解。

网友J:
你可以先上项目。试验下来,如果不行,再换变压器也没有影响,客户没有损失。
一开始就换变压器,毕竟要一大笔钱的。

网友K:
不多点余量,真正要发展就有你头疼,虽然你可以增加无功补偿,轻载启动的方式可以补救

网友L:
水泵如果不同时运行的话,需求系数不等于1,这个变压器功率能满足需求。

网友M:
全部为软启动的话,850KVA基本没问题,毕竟水泵这类负载真实情况运行基本都在额定电流以下,如果因为负载有问题出现过负载的话软启动器都会有保护的。当然这是对于只想着极端省钱的情况,合理的设计选择为1000或者1250KVA变压器较为稳妥。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可以告诉你,没问题的,水泵不是很大的负载,利用率不高。你又可以有新的项目来钱了,给他们安装一套无功配电柜,说不但省钱还省电,变压器也不用换,做个方案出来给你的老板,把这单生意做了,让你一战成名!!
话说回来,水泵的负荷一般不太大 。我们一般算的都比较保守,身边的人一平方的线都带四个千瓦

网友O:
限制3倍的话,根本不需要软启动,直接星三角启动就行了!
用软启动纯粹就是多忽悠钱罢了!!

网友O:
水泵负荷属于转速与负荷成立方倍数关系,例如转速加倍负荷增加2的立方就是8倍,此种启动星三角最适合

网友P:
这个恶还是要看看负载率
如果不是满载还是有可能
但是变压器长期处于满负荷运行不好!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变压器的容量太满,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变压器热,一个是电源电压容易受负载影响而波动。所以,关注变压器运行状态即可。变压器的容量满,好处是利用率高。当然,不能再增加负载了。这些都是需要你自己权衡,找平衡点了。

楼主:
看了大家的意见,改天我还是去现场了解下如下方面:
1)现地设备的情况,有没现地补偿柜,变压器铭牌。
2)到底有没接入其它负荷。
3)距离上一级变电站和下端的水泵的距离的情况
4)在三台泵运行的情况下,有条件去尝试最后启动160KW看看先,

网友D:
我昨天发个帖子怎么没有了,找不到了。我们这里有一台水泵是3KW的,铭牌上面的额定电流是6A的,我实际产量是4A的工作电流,楼主说的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我是想看一下他们四台泵一起工作的情况,包括电流,最后一台启动的电压降等等,但目前可能不具备条件了,水位不行。

网友Q:
不要只看设备的总功率,事实上很多设备都没有运行在满负载下,有时会选大,要根据设备实际情况看总电流。风机水泵类,850kva够了。

网友R:
对自己的老板讲清利害,就可以了,尽好自己的职责,坚持自己的观点【自己认为是对的的情况下】,老板愿做那是老板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Q:
你说的是的,主要看设计扬程,但偶尔超扬程这是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四台最后起160KW会偶尔跳闸,应该已经接近临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过武断,没达到额定电流不代表铭牌是错的,要看具体的工况。

楼主:
回复 网友H:
确实已经接近临界,最后起动160KW会跳闸,132KW和160KW额定电流差40A

网友S:
变压器容量应按输出功率计算,不能光以电动机的功率计算。一般可取各输出功率除以电动机的效率和功率因数之和。如果同时启动,还要考虑压降和阻抗电压百分数。

网友H:
回复 楼主:
也就是说,偏小了?如果能用,就用吧,不行再扩容,用两个变压器分担负荷。会更好一些。

网友O:
我们那里的6幢32层楼的消防水泵原来是软启动器,我回去直接扔了并扣除相应供应商费用(业主委员会选购的供应商,我直接要求用正品施耐德接触器星三角启动)星三角启动时间到电流恒定12S电流最大3.2倍,软启动器36S电流最大4.5倍
证明:软启动器是世界最大垃圾,应该彻底抛弃

网友F:
回复 网友O:
不是所有电网都给力,要看实际情况,还要考虑N年后的地区用电情况,电网增容没跟上,再来个高层火灾,你就虾米了。
钱不是这样挣的。

网友O:
个人一直反对软启动器:软启动器谐波大(谐波产生的是负序转矩,简单一点说就是刹车力矩),启动波形极差,启动电流大,需要好一点选用变频器(可以做到正常运行电流启动而且启动扭矩可调,而且目前变频器价格比软启动器高不了那么恐怖),我真不知道那些推崇软启动器的除了脑袋坏了还会考虑什么???基本就是考虑利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