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30):
编码器型号中的ATM90-ATA12X12 中的ATM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首先确定的是:西克自动化运动控制传感器ATM90-ATA12X12?
2、可以想到的是:编码器?
旋转编码器(是工业中重要的机械位置角度、长度、速度反馈并参与控制的传感器)分:增量值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

3、感觉跟这个有关联:ATM是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ATM)异步传输模式的缩写?
ATM 是实现B-ISDN的业务的核心技术之一。ATM是以信元为基础的一种分组交换和复用技术。它是一种为了多种业务设计的通用的面向连接的传输模式。它适用于局域网和广域网,它具有高速数据传输率和支持许多种类型如声音、数据、传真、实时视频、CD质量音频和图像的通信。 ATM采用面向连接的传输方式,将数据分割成固定长度的信元,通过虚连接进行交换。ATM集交换、复用、传输为一体,在复用上采用的是异步时分复用方式,通过信息的首部或标头来区分不同信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问的据说是绝对值编码器的意思  不是很确定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确定。西克自动化运动控制传感器ATM90-ATA12X12型号,它就是一个绝对值编码器的型号。

网友B(2022-07-27):
ATM是以信元为基础的一种分组交换和复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