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30):
 目前,被公认为是最理想、最有发展前途的调速方式之一便有变频调速,通过采用通用变频器构成变频调速传动系统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满足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提高设备自动化、提高生活质量及改善生活环境等要求;二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生产成本。

  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工艺要求和运用场合选择不同类型的松下变频器。对于传动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来说,选择正确的通用型变频器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要明确使用通用变频器的目的,按照生产机械的类型、调速范围、速度响应和控制精度、起动转矩等参数要求,充分了解变频器驱动的负载特性,决定采用什么功能的通用变频器构成控制系统,然后决定选用哪种控制方式最合适。所选用的通用变频器应是既要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又要在技术经济指标上合理。若通用变频器选型、系统设计及使用不合理,那么往往会使通用变频器不能正常运行、达不到预期目标,甚至引发设备故障,造成严重的损失。

  另外,为了确保通用变频器长期可靠的运行,变频器地线的连接也是非常重要的。

1、变频器传动:变频器和交流电机构成的可调速传动称为变频器传动。

2、使用松下变频器的优点

(1)变频调速的节能:采用变频调速,由于风机水泵的耗用功率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使得风机、泵类负载的节电率可达到20%~60%,节能效果明显。而且用户可根据自己所需求流量大小使用变频调速来实现控制风机、水泵的转速,其节能效果也十分可观的。而使用传统的挡板和法门进行流量调节时,耗用功率变化不大。并且由于此类负载使用很多,大约能占据交流电动机总容量的20%~30%,使得它们的节能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一些低速运行的恒转矩负载,如传送带等,变频调速也可实现节能效果。除此之外,原有的调速方式耗能较大(如绕线转子电动机等)、效率较低(如龙门刨床等),通过使用变频调速后,也能实现节能效果,提高效率。

(2)变频调速在电动机运行方面的优势:很容易实现通过变频调速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通过改变变频器内部逆变管的开关顺序,便可实现输出换相,也不存在因换相不当而烧毁电动机的问题。变频调速系统起动大都是从低速开始,频率较低。加、减速时间可以自行设定,所以加、减速时间比较平缓,起动电流较小,可以实现较高频率的起停。变频调速系统制动时,变频器可通过自己的制动回路,将机械负载的能量消耗在制动电阻上,也可回馈给供电电网,但回馈给电网需增加专用附件,投资较大。除此之外,变频器还具有直流制动功能,需要制动时,变频器给电动机加上一个直流电压,进行制动,则无需另加制动控制电路。

(3)变频调速除了在风机、泵类负载上的应用以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之外,还可以广泛应用于传送、卷绕、起重、挤压、机床等各种机械设备控制领域。它可以提高产品的成品率,延长设备的正常工作周期和使用寿命,使操作和控制系统得以简化,有的甚至可以改变原有的工艺规范,从而提高了整个设备控制水平。

网友A:
楼上讲的这些是变频调速的通用特点。怎么会是只有松下的变频器独有的?任何变频调速,都可实现上述的特点描述。唉...。

网友B:
最好介绍一些别具特色的内容

网友C:
哈哈;很明显是从别的地方粘贴过来的;

网友D:
根据楼上版主所言,建议楼主最好介绍一些别具特色的内容哦。不建议楼下无实质性内容的回帖

网友E:
松下变频使用过,带载能力真心一般,对不起价格。

网友F:
你这贴子里松下这两字有点多余

网友G:
我单位也在用松下变频器,质量一般吧!

网友H:
松下给你多少啊,我们的变频器厂家给你双倍,你讲的就算随便一家的都没压力,讲到张力控制,国产很多牌的控制能力比你日本的产的好很多,啥时候轮到松下来说话

网友I:
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又不对的!!!
松下小型机好多个版本型号,一个公司每年都炸机不下十台,潮湿,一送电就听响啊!
一楼应该补充下其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