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30):
该变频器多个电容鼓顶,更换电容后上电面板显示正常,空载启动时报oc3和OL2,检测振荡小板上3844的3脚上的1K电阻值也正常,风扇也摘了,这该查哪个位置了啊?

网友A:
oc和ol是指输出过流和过载,3844的3角是检测开关电源过流,两者没有关系。

网友B:
重点检查运放电路,就那么几片运放电路芯片,可采用隔离法来进行排查,即采用分别焊下电流检测电路运放的方法,电压与温度检测电路运放芯片除外不要焊下来,,如果焊下那一片运放时,不报警,就是那一片集成电路及周围的元器件或到CPU报警的同路的元器件有问题,找到原因修好后,再恢复电路即可。【笨办法】

网友C:
电流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