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30):
贴片三极管BR可以用哪些型号的兑换?求急!

网友A:
1、啥型号的三极管,特殊的三极管吗?
2、8550、8050,先测量再代换试一下?
3、用L9012或L3906代替?
4、NPN管,可用9013,3904代换?
5、同极性代换OK吗?

网友B:
兄弟啊,如果你是做维修的,建议你还是买一本晶体管代换手册吧,电子版的也可以

楼主:
多谢你们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