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写错在哪里

楼主(2017-11-30):
写了一段程序,就是把伺服脉冲数量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可实验结果数值框里只有一串星号也就是没有
显示应该显示的脉冲数,到底是错在哪里啊

网友A:
数值超过显示范围,重设显示位数与数值。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触摸屏的数字显示格式不对造成的。

网友C:
检查触摸屏选择的数据类型。

网友D:
可能是相互间数值范围和格式不匹配 造成的

网友E:
触摸屏画面拍照看一下!
还有触摸屏相应的寄存器怎么设置的?

网友F:
首先通过PLC软件监控D160(32位)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再看触摸屏中的设置。

网友G:
看一下PLC里面的值是多少

网友H:
数制不一致

楼主:
只是选择了32位,其他倒没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吧,我在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就是看到16位和32位都有好几种格式都不知道咋选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