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过电流

楼主(2017-11-30):
一.某单位22KW变频器送修两次,均无查出问题。为了弄请原因单位派我到现场去看看,我将变频器安装好。接上电机【带负载】【造纸机械】,启动变频器,运行升速报过流,调整变频器参数不管用,直觉告诉我,不像是变频器的事,应该另有原因,可能是负载或外部电源有问题。打开变频器进线断路器,发现内部漆黑,触头严重氧化,已到了不能再继续使用的地步,此是变频器报过流的根本原因。
二.某塑料制品厂18.5KW变频器运行中频繁报过流,原电机曾坏过,刚换过轴承。公司派同事去,检查变频器已坏,就带回公司维修,修好后又派同事去安装,装好后,进行试机没发现问题就返回了。过后不久客户打电话说,变频器又报过流。公司又派一同事去,给客户换了一台新变频器,同事调试好后,也没发现问题就回公司了,结果客户又打来电话,说变频器又不行了。公司派我去,我仔细检查了一遍也未发现问题,在这过程中有一位客户的员工说了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当工人手拿塑料制品【塑料桶或塑料编织袋】,从变频器跟前走过时,变频器就跳过流,空手经过时不跳。我让员工拿来一根线与一颗大铁丁,将变频器接地端子与大地连接,观察了一上午,过电流没再出现。【塑料行业的通病静电干扰】
三.某单位250KW变频器,运行到40HZ以上报过流,现场检查没发现问题,先换线路板试试,换好线路板试机,变频器运行到40HZ以上报过流,【带载污水泵】 怀疑变频器没事,建议客户检查电机【污水泵】与电机线,客户不同意,我就说再换一套线路板试一试,如不行我也没办法了,换好线路板,试机还是报过流,客户说你这是什么变频器呀,不行换其他公司的变频器,正好有一台拉来换上,换好后试机,频率慢慢升到50HZ,客户说怎么样,看人家的变频器,我说你先别忙着下结论,我拿起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出,根本没电压,客户没话可说了,说天色已晚,明天在搞吧。到了明天客户打来电话,告诉我原因找到了,电机线是埋在土里的,因为当时施工时没有穿管,并且还有接头,是接头出了问题,天长日久,接头处发热氧化,接触不良并且绝缘绝缘降低所致。

网友A:
这种故障,也许关键是要判断变频器无故障、或者很可能无故障而有哪些其他的影响;
做维修,特别怕查错方向。

网友B:
使用厂家维修人员检查不仔细。

网友C:
   好经验表情,现场故障千奇百怪,既考验人的理论知识又考验人的经验和判断能力。

网友D:
腹中有料所以才能迅速找到问题的根本,赞!

网友E: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F:
三,变频器频率升到50HZ,量输出无电压是什么原因?

网友G:
感谢分享故障案例

网友H:
看了一下基本都是不规范安装出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三,变频器频率升到50HZ,量输出无电压是什么原因?
不懂,同问。楼主可否解答一下

楼主:
回复6楼与9楼,此事过去几年了,当时测变频器没有输出,我也没闹明白,到今天 还是个谜,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分析分析在什么情况下会没有输出。

网友J:
回复 楼主:
好帖,谢谢分享

楼主:
有谁有好贴拿来分享,共同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