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30):
PLC模拟量并接电容大家是怎么选型的?在哪里有卖的!

楼主:
比如说0.1UF 25V高频电容 但是不知道在哪里有卖的

网友A:
瓷片电容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里有卖

网友B:
电子市场一抓一大把,人家论千只的单价卖的

网友C:
听说可以论斤卖。

网友D:
规格选用25V  0.1~0.47uF;电子市场都能找到的,一包1000PCS,也就几十元;

网友E:
家里公司就没几板故障的电路板吗?一两个应该随便都能拆出来吧?要不上万能的宝买上一堆!

网友F:
几分钱或者几角钱一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公司就没几板故障的电路板吗?一两个应该随便都能拆出来吧?要不上万能的宝买上一堆!
还真没有,再说几个也不够用!

网友G:
万能的某宝上可以满足你
买一袋1000PCS吧!

网友H:
模拟量的滤波电容?是输入还是输出?PLC自身不是能进行软件滤波吗?干嘛还要加硬件的电容呢?不是很累赘吗?

网友I:
对于响应时间较长的系统,模拟量加电容的确可以提高抗干扰

网友J:
加电容做什么用?

网友K:
PLC的AO为啥要加电容啊?感觉画蛇添足。我的习惯是AI/AO都加隔离。
PLC的AO多数都是电流(4-20mA)输出,如果是电压,加个电容还能滤波,对于电流,不知道加个电容有啥用。建议加上隔离器。

网友L(2019-10-16):
买0.47UF,电压50V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