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信

楼主(2017-11-30):
在台达PLC中的RS指令与三菱PLC的RS指令一样吗?台达手册上说只能用在RS-485中,那台达的RS232通信怎么做呢?求各位大侠指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台达PLC中的RS指令与三菱PLC的RS指令一样吗?台达手册上说只能用在RS-485中,那台达的RS232通信怎么做呢?求各位大侠指点啊!
台达PLC中的RS指令和三菱的RS指令大致差不多!
扩展RS232模块或者RS485模块中,RS指令一样的用法,只不过通信格式寄存器设置可能会有不同!

网友B:
你在哪里看到这样说?“台达手册上说只能用在RS-485中”
485/232都可以。

网友B:
去台达官网下载PLC编程手册。你看到的说法错误。

楼主:
再请问一下台达的DVPSCM12-LS通信模块呢?他与台达指令的应用有什么区别呢?谢谢各位大神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