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面板输入问题,高手进来!

楼主(2017-11-30):
朋友们,这个FANUC面板,字母A怎么输入啊?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冒示这个型号的MDI就没有A哦!
为什么要输入A呢?
【方案】
质量控制系统的一体化水平迈向新高度

网友B:
感觉上是你的图片不对,最好上面板照片。
【方案】
华北工控AIOT整机,轻松实现智慧大屏更丰富的可视化呈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上是你的图片不对,最好上面板照片。
哪里不对啊?
【方案】
图尔克移动设备解决方案 | 展会播报(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个FANUC 0M系统。我看看梯形图报警,需要输入A地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个FANUC 0M系统。我看看梯形图报警,需要输入A地址啊?
那只能翻页了。或者输别的……
【方案】
CNC | 机床厂宏功能应用

网友C:
记得O-M可以翻出软键盘的 你试下,我好久没用了
【方案】
预防停机和火灾--FLIR T440热像仪:适用于电气检查的完美工具

网友D(2018-02-11):
回复 楼主:
A是报警地址
【方案】
TURCK 传感器在风力发电行业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