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30):
压力控制水泵启停程序范例借鉴一下,比如说压力小于0.4mpa启动一号水泵,压力大于0.6mpa停止水泵,感谢

网友A:
楼主用什么样的压力表啊?电接点?还是用压力变送器?
前者电接点压力表调好下限0.4  上限0.6,启保停电路会吧?
后者就要模拟量编程了,硬件要有模拟量输入接口!
楼下大师补充吧……

网友B:
启保停,压力达到了就启动,低于压力就停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试一下看看

网友D:
模拟量处理,比较。

网友E:
如果用的电接点的压力表检测,直接就是开关量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因为要有手动和自动,而且是两台泵,一备一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因为要有手动和自动,而且是两台泵,一备一用
问题越来越复杂了?硬件电路设计好了没有?

网友F:
这种控制压力表要选好同时安装时要装在人不一碰到的地方。

网友G:
看似没有章法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