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1):
二保焊和氩弧焊摞在了一起,时间久了,发生怪异的事:按氩弧焊开关,二保焊吐丝。或者哪里也不动,二保焊也吐丝。不是经常发生。请问怎么破?

网友A:
分开放置就可以,电子设备之间太近有时信号会相互干扰,但概率很小。

网友B:
尝试分开一点,感觉是两台电源输入地线没接。

网友C:
有时候电源线都要分开接。

网友D:
接上地线试试

网友E:
没有经验的话,或许可以一台断电后试机观察现象;或者下功夫从原理上分析查找,看是如何影响的。
可以注意它们的连线之间有什么关联,正常的和异常的。

有经验的话,或许可以直接道出原因。

楼主:
以前也有过,二保焊换了个板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