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1):
请教一下论坛的师傅,我这有一台5.5kw的机器上电就报熔断丝熔断故障,拆开发现并没有熔断丝,找不到检修的突破口,望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就是输入断线,报故障时看看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B:
   楼主若说明具体型号就更利于大家判断故障了,有些融断器外形比较特殊,不容易识别。

楼主:
直流母线电压正常530v左右,我换一块主板就好了,单独给主板供电也报这个故障,这个故障是由什么检测的,lm393换了一块也不行

网友C:
慢慢来,看情况还要好几年才行!

楼主:
高手啊,我刚接触这个,还不是很懂

网友D:
没人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变频器?530v是显示电压?

网友E:
你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呀?

楼主:
德玛D5变频器,M系列的,谁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换了主板就好了,确定驱动板没问题,主板的什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