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计数器为何没计数哪

楼主(2017-12-01):
各位师傅给看下为啥产量计数器c0 d10没变化,是写错地方啦,还是格式问题,我是直接写在SFC程序的输出里面

网友A:
C0 D10换成INCP D10
为什么呢?看书去……或者楼下跟你说……

网友B:
呵呵;C0你用什么来驱动? 比如LD X0 OUT C0 D10;
那么X0接通一次就计一个数;
D10是设定值;如果要显示当前值可以把C0传到D寄存器内;

网友C:
你这程序写法是错误的,C0前面没有驱动不会计数,而且C0后面跟的D10是设定值,如果C0计数器里边的数值等于D10里的数值,那么C0计数器触点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我以为在SFC里面状态转移此处就会驱动计数器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想直接引用计数值显示在触屏上

网友D:
16位无符号最大数值就是65535,怎么跑出来10位数???
还有计数器有设定值、当前计数值(SV、P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不给定计数器设定值只让它计数然后存在D10里面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选择数值上下限时我是选择了根据寄存器的值来的

网友D:
你要实时看到计数值:
首先计数器设定值最大,一般是32767(计数器是16位有符号);你再用MOV指令将计数器值传送到D10即可,
程序如下:
LD M100;
C0 K32767;
LD M8000;
MOV C0 D10;
M100就是你的计数触点,通断一次计数一次,不会出错:计数器指令会自己处理保证开关一次计数一次

网友E:
计数的条件通下计数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写在SFC程序里的,在初始化部分第一句我也是m8000 mov c0 d10,就是在步转移的部分我就直接在状态输出符号后面
out c0 k6000,我如果在前面加LD就出错,好像SFC程序转移程序里不可以用触点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楼那个写法不可以吗?

网友A:
本贴写成C0 D10是达不到目的;D10不赋值也就是等于0的情况下,C0也不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F:
D10要赋值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