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瞬降的问题

楼主(2017-12-01):
我有 一套设备,用到交流变压器220/18 12 5 5变四路输出,只要一接通电源,控制电压就变为150V,导致控制电器无法启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 一套设备,用到交流变压器220/18 12 5 5变四路输出,只要一接通电源,控制电压就变为150V,导致控制电器无法启动,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设备?多大功率?
只要一接通电源,控制电压就变为150V:这个一接通电源是否即刻有大功率的用电器工作?线路是否接触良好?
方便上现场照片,现像说得够详细,问题解决得越快哦……

网友B:
可以查看相关电路上有无接触不良,测量相关点的电压;

网友C:
估计哪里有短路,或者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D:
取下负载,看电压还降不降,如果降,变压器坏了。
不降,先一路一路的接上去,看是不是负载过大,戓者是短路了。

网友E:
把变压器摘了测试是否正常,正常就测试变压器输入电流是否在变压器功率范围之内,电流超过输入功率15%就该检测变压器是否异常,还有就是前端220V电源是否内阻过大

网友F:
这种情况只有两种问题
A 变压器本身问题
B 负载过大或者短路

网友G:
变压器的指标是多少,负载之和是多少?要计算的。如果空载时,电压不降,就是负载太重导致的。另外,220V供电容量?220V(变压器原边)的电缆线线径?都是要考虑的范围。

网友H:
很明显是你的控制电源的前端开关的问题啊,拿个万用表量一下哪个元件造成的压降就知道了

网友I:
看看空载是否正常,逐级排查。

网友J:
检查线路有没有端子没拧紧

楼主:
变压器是30瓦的,不存在负载过大,切除变压器所有控制回路,电压正常。变压器的接线:微断1P——扭子开关——滤波器——变压器——单片机。只要扭子开关一闭合,电压就降低到180V左右,另一台扭子开关再闭合电压就到了150V,关闭两个扭子开关,电压正常!现场已经将扭子开关隔离掉,现象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30瓦的,不存在负载过大,切除变压器所有控制回路,电压正常。变压器的接线:微断1P——扭子开关——滤波器——变压器——单片机。只要扭子开关一闭合,电压就降低到180V左右,另一台扭子开关再闭合电压就到了150V,关闭两个扭子开关,电压正常!现场已经将扭子开关隔离掉,现象还是没有解决!
如果负荷不大,变压器发热吗?空载电压正常吗?

网友B:
微断前后和钮子开关后的电压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扭子开关进线处220V ,闭合后出线和进线处都是150v或180V

网友B:
则可能与钮子开关 无关,往前级继续查;测量电压时注意安全。

网友L:
回复 楼主:
按钮是否带指示灯,换按钮试试

网友M:
99%是电源接线的问题。假设你的线路上存在一个较大的电阻,合上一个钮子开关,变压器输入电流变大,这个电阻上的压降就是I×R,例如:你的变压器输入端电压为180V,则这个电阻的压降就是40V;合上第二个钮子开关,电压变成了150V,则电阻上的压降为220-150=70V。

这个电阻产生的概率大小:
1、接线不实。
2、开关元件质量不好。比如断路器触点接触电阻大。用万用表分别测量断路器输入端、输出端电压可以判断出来。

证实这个假说的方法:
引入一个可靠的220V电源即可(另外拉根临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