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1):
我的西门子PLC编程软件,在使用时无法使用查找工具,请教各位大师,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西门子PLC编程软件,在使用时无法使用查找工具,请教各位大师,这是怎么回事?
你这么问那我来试猜一下哈:然到是没有生成关联数据??

网友B:
meiy没有生成交叉参考,就不能查找
试一试,先生成一下参考数据,再操作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iy没有生成交叉参考,就不能查找
试一试,先生成一下参考数据,再操作看看
不行的 都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西门子PLC编程软件,在使用时无法使用查找工具,请教各位大师,这是怎么回事?
你这么问那我来试猜一下哈:然到是没有生成关联数据??
试过多次,都不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程序发上来,我试查一下你那个你查不了的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