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断路器貌似只有热过载保护

楼主(2017-12-01):
只看到双金属片。如图。如果短时间短路(电流不太大)估计无能为力了,以前拆的一款貌似串有三组线圈,短路跳闸的。各位大神<

网友A:
看型号和规格、参数标识,应当有短路保护功能,可分辨其动作机构。

网友B:
短路会产生很大电磁力的,你仔细看一下电磁力检测机构有无

网友C:
这个应该只有短路跳闸功能,没有热过载保护吧。

网友D:
双金属片应该就是短路保护的,断路器应该没有过载保护功能的吧

网友A:
电流不太大,可能会作为过载处理;若欲短路保护而不能(开关正常时),则已转为开关的选择问题(或其他)。

网友E:
使用多少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只有短路跳闸功能,没有热过载保护吧。
只有类似于热继电器的双金属片。没有那短路速跳的电磁机构。怎么实现短路速断,双全属片热传导能达到毫秒级吗?

网友F:
看样子也工作了很多年了吧 环境有也不怎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会产生很大电磁力的,你仔细看一下电磁力检测机构有无
赞同。确实无电磁机构,当然了它有监测漏电的那套电磁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也工作了很多年了吧 环境有也不怎么好啊
嗯,报废前的绽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只有短路跳闸功能,没有热过载保护吧。
只有类似于热继电器的双金属片。没有那短路速跳的电磁机构。怎么实现短路速断,双全属片热传导能达到毫秒级吗?
显然是不能的

网友H:
双金属过载器件也具有短路保护特性。

因为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的机理是一样的,都是反时限特性。

所谓反时限特性就是指电流越大,动作时间越短,只要你的保护值设计在短路保护特性曲线内,它就可以在达到短路电流值时迅速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金属过载器件也具有短路保护特性。

因为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的机理是一样的,都是反时限特性。

所谓反时限特性就是指电流越大,动作时间越短,只要你的保护值设计在短路保护特性曲线内,它就可以在达到短路电流值时迅速跳闸。
老师傅说的有道理,会跳,但是时间肯定会长些,类似于热继电器的特性。但是肯定没有电磁式那样灵敏度高了。因为以前线路确实出现过短路放炮,确实这种断路器没跳闸。所以拆看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