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停机时间长了一次开机不行第二次都可以了在第一开机时变频器的RUN等不亮用线短接启动端子也不行换了一台变频器也是这样的
 不过每次调过参数或换过变频器头一两天都可以过几天就不可了  请大侠们帮帮忙分析

网友A:
晕!老师没教过标点符号?

网友B:
中间有没有断过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用断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C:
变频器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D:
下次请断句断好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