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三要素

楼主(2017-12-01):
1.明确故障类型【什么故障】。
2.确定维修方向【怎么下手 从何处下手】。
3.确认维修方法【怎样修 如何修】。
  凭借一定的检测手段即望 闻 问 切来进行,先想办法明确故障类型,然后制定维修方案与维修流程图,经过分析与判断,确认维修方向,采用正确的维修方法,排除故障,此为维修三要素。

网友A:
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故障类型,通过分析确定维修方向,查找故障原因、故障点采取维修措施。

网友B:
冷静分析,正确判断,果断处理。

网友C:
有时候需要根据现场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