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1):
部件库 EDZ格式+2.3以上的版本才能用: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FnP0MP 密码: x9av

转帖别人的,仅限学习使用!如有侵权,请私信删除。

据说TB 卖100+软妹币~

·················································
EPLAN 导入部件库,MDB格式,点导入,选择好MDB文件后,就没有反应了。。。没有反应了,百度了一圈也没有办法。
自己琢磨出来MDB格式导入方法如下:

思路这样的,
1,先把要导入的数据库文件设置成主数据库:

工具-部件-管理-附加-设置里面,把数据库设置为想导入的MDB部件库文件,然后确定。

2,然后在导出:
附加-导出(选择EDZ格式),保存到一个位置。

3,设置里面恢复默认主数据库,然后导入刚才那个EDZ格式部件库文件就行了。

注意:导入导出都很慢 很慢,而且生成的主数据库很大,加载部件很慢。。。

网友A:
千万不要这样做,数据库一旦超过100MB,运行就变得非常慢,只保留经常用到的话,得花费老长老长时间去删除其他部件。

网友B:
目的还是得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建立自己的专属部件库,不需要多大,够用就行。

网友C(2020-01-02):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MDB格式的导入只能用上述方法么?

网友D(2020-09-15):
虽然楼主已经发帖过去3年多了,但我还是得给个赞~

网友E(2025-06-10):
自己整理eplan部件库(型号都有分类很清晰)

每个品牌系列都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