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1):
 变频器经典故障一般指,过流【OC】 过载【OL】 失速 过热【OH】 过压【OU】 欠压【LU】。以过电流为例:它 的表现形式分为,上电过电流 启动过电流 升速过电流 运行【恒速】过电流 减速过电流,还可分为轻载电流  重载过电流。
变频器是如何进行过电流保护的呢?
  一般有两种办法:1.通过霍尔传感器或采样电阻采样,电流检测电路与保护电路进行保护。2.通过IGBT 管压降检测电路进行保护。这两种保护如何鉴别呢?变频器出现过电流保护,如果按变频器复位键,故障能复位,一般就是普通的电流保护。如不能复位一般就是IGBT管压降保护。
 普通的电流保护是如何进行保护呢?首先通过电流【霍尔】传感器或采样电阻【小变频器】,进行电流采样,然后经过电流检测电路检测,再经过电压比较器与放大电路,设置一个基准电压,超过此基准电压,电流保护电路将产生一个跳变的电压给CPU,CPU产生一个中断指令即刹车信号给SPWM波封锁电路,封锁SPWM波输出,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上电过电流或空载显示电流大,一般室内变频器的问题。
启动与升速过电流:1.负载重 2.变频器参数设置 不正确  3.电流检测电路与保护电路有问题 4.输入电源电压低或缺相 5变频器输出电压低或不平衡或缺相 6.电流采样电路或霍尔器件或采样电阻有问题 7.变频器加速时间过短 8.电机问题。
运行过电流:1.负载突变或卡阻2. 霍尔传感器或采样电阻有问题 3.电流检测与保护电路问题 4.主控板的故障汇总电路问题【逻辑电路】 5.电机问题。
减速过电流:1.减速时间过短 2.负载突变或卡阻 3.电流检测电路与保护电路问题。
轻载过电流:1.转矩提升参数设置过大 2.负载卡阻或突变 3.霍尔或采样电阻故障 4.电流检测与保护电路故障。
重在过电流:1.转矩提升参数设置过小 2.负载卡阻或突然加重 3.霍尔或采样电阻故障 4.电流检测与保护电路故障。
 其他如过载 过热 失速 过压。。。等也将遵循采样 检测 保护的过程与规律,如何甄别与维修,请大家参阅有关书籍。今天就说到这里,献丑了,请批评指正。

网友A:
挺好。我们这一台设备降速时过电压保护,把减速时间延长就好了。而且设备接地,有时不报接地,报警过电压。

网友B:
    很好的资料,认真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C:
过载基本是软件在保护,所以有些是可以在参数设置的

网友D:
我在应用 中经常会出现的OC ,LU或OL ,印象最深的容易忘记拆掉新变频器的散热罩 ,再就是 加减速时间长短的设置不正确 都容易报故障 。

网友E:
不错经验之谈,收藏

网友F:
故障,还有经典与不经典一说?常见的故障和不常见的故障呢?哪个算经典?嘻嘻。

我经常用一种品牌的变频器,所以它的个性化故障会常见。比如说,电机堵转故障,比如说过电压故障,欠电压故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