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故障

楼主(2017-12-01):
我一台森兰sb60的4kw变频器模块炸了,我把模块拆下来通电测驱动,但是一上电就报电流检测故障,请问如何屏蔽这个故障,

网友A:
要看是啥驱动模块,然后用对应的方法来。

楼主:
7mbr25sa120模块,怎么屏蔽这个故障

网友B:
   驱动部分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光耦?

楼主:
上桥a4504,下桥t?l?p?75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部分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光耦?
该怎么屏蔽这个信号

网友B:
    请参考这个图,应该屏蔽U1光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这个图,应该屏蔽U1光耦。
如果屏蔽U1光耦,虽然可以屏蔽报警,但是会无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这个图,应该屏蔽U1光耦。
如果屏蔽U1光耦,虽然可以屏蔽报警,但是会无输出!!!
    请指出正确屏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