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1):
点样使三菱程序转为pdf文件

网友A:
打印的时候选择pdf打印试试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截图的方式

网友C:
装个pdf打印机

网友D:
楼主问三菱程序转PDF文件?我这里说了下较完整的操作路径!也许楼主正需要。还删???

网友E:
样例:
三菱编程软件GX WORKS2;
系统W7,福昕阅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