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1):
我单位生产线是PROFIBUS-DP 控制变频器,同时将变频器的频率信号通过现场的ET200,带8通道模拟量输出4-20MA信号,给现场线速表信号。其中同一块卡上的7个通道输出的数值是稳定的,但是就一个的通道输出的4-20MA信号不稳定,用万用表测量电流信号的输出就不稳定。但是变频器操作面板的显示的频率还是恒定的。更换模拟量卡和前连接器故障没有消失。现场通过电脑在线监视这个通道的模拟量输出的地址标量的转换数值还是恒定的,也更换了的变频器,模拟量输出卡上的信号还是不稳定。求大神门帮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变频器是西门子MM440系列

网友A:
怀疑你的信号线有问题,或屏蔽层没有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是一块输出卡的其他通道的输出就稳定,用的是DP通讯,应该没有问题呀,有问题,其他的通道不就也不稳定了吗

网友B:
更换信号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号线就是一根光纤的DP接头,从PLC到ET200.现场测量的是输出卡的端子信号都不稳定,输出卡到线速表的线都甩掉了

网友C:
将这路与正常的调换,看发生什么情况。
直接给摸出定值,看又会发生什么。
卸掉负载,转接到模入,又会发生什么。
这会儿,应该可以判断,出结论了。

网友D:
你监视了稳定,变频器上显示频率也稳定,那你所谓的信号不稳定有什么关系呢?换过线速表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是PLC 通过DP 通讯 读取变频器的 状态字,通过数据转换,传送到模拟量输出。线速表负载都已经甩掉了,用万用表直接在卡上的端子进行测量4-20MA信号,还是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给出数值,看看输出,这个方法没有用过,把其他的转换过程去掉,可以试一下,希望有所帮助,谢谢

网友E:
同意楼上,如果是我解决的话,会考虑先排除程序本身的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再考虑硬件的问题。

网友F:
貌似楼主硬件都换过
程序问题?

网友G:
如果变频器到PLC的信号是稳定的,那问题就出在PLC到ET200这段了。有噪声。通讯线路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但是PLC-ET200通讯不好使的话,应该是整个模拟量卡输出不稳定或者应该有其他的报警,为什么总是那一个输出通道有问题??之前都做过接地不行的话就得换通讯电缆了

网友H:
应该是变频器问题

网友G:
回复 楼主:
把模拟量输出通道先悬空,看看不接负载状态下,信号是否有波动呢?如果没,那是模拟输出负载的问题。包括电缆线问题。

网友I:
是不是低压信号供电不足导致的,8路耗电就不稳定,7路耗电就立马正常?

楼主:
把模拟量输出通道已悬空,没有 接负载,之前已经做过了,直接在卡上的端子上测量信号就不稳定。
低压信号供电不足导致的,8路耗电就不稳定???这个不太明白,大侠可以解释的清楚点吗,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J:
从现象上看,有些像是供电不足,但这种可能性极小。给你个解决方案:每路AO的外面都加上隔离器,位置就在AO模块的柜子/箱子里面,此方案有80%+的可能性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十分感谢此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