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1):
求教各位大神。当建立了多项用户报警选项,而触发多个报警条件时,此时应该显示多项报警选项内容,而实际却只显示一项报警选项。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还是哪里设置不正确。谢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元件,可以用 “报警显示(用户)”,这个可以用列表形式显示多个报警类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用的是三菱GT3软件,屏是gs系列的。我是用列表做的报警,当触发条件满足后可以显示所设置的报警内容,但是只显示一项,怎么设置能显示多项报警内容?

网友B:
用过一次,同样的设置,简单报警可以。没找到滚动报警,弹出显示没试过,有报警用程序直接切换画面。

网友C:
你不熟悉的话直接用窗口弹出报警得了

网友B:
这几天刚好用到GS2107的屏,在报警显示(用户)窗口的 ——报警设置——编辑里添加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兄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继续请教兄台一个问题,怎样给一个位开关按钮设置一个密码权限?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现在没开电脑,我最近回复过一个同样的问题,有图片,只是品牌不同,应该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兄台也挺忙的,这么点还没休啊!今天调试设备,想到要给两个清零的按钮增加一个密码设置权限。

网友B:
三菱的不常用,没注意,你可在按钮设置的选项里找,三菱的按键可以同时追加设置很多功能。

网友D(2018-10-25):
欢迎加我微信交流,18682066250电话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