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1):
我单位有一台变频器控制的160kw的电机驱动离心泵,智能电表所用的电流互感器接在变频器电源侧,也就是空气开关下面,有个问题想不通,在变频器上观察50hz的时候,电流是289A,正常的,可是智能电表上却显示三相都是356A左右,这是什么情况?以前电流互感器接在负载侧的时候显示是基本一致的,哪位同行能解释一下,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接线接错误了,他们之间应该是串联。

网友B:
智能电表能当电流表来看?能准么?智能电表是统计电能与后台管理电能用的,实时数据显示的功能本来就极为差劲。你不信可以用钳型电流表测量电源进线电流数值,肯定和变频器显示的是差不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单位有一台变频器控制的160kw的电机驱动离心泵,智能电表所用的电流互感器接在变频器电源侧,也就是空气开关下面,有个问题想不通,在变频器上观察50hz的时候,电流是289A,正常的,可是智能电表上却显示三相都是356A左右,这是什么情况?以前电流互感器接在负载侧的时候显示是基本一致的,哪位同行能解释一下,不吝赐教,谢谢了!
再用有效的钳型电流表测量比较一下吧!智能电表应该还可以看下有功无功及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