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MODBUS通信

楼主(2017-12-01):
三菱PLC的主站与三个RS-484接口的设备通信,使用ADPRW指令,三条ADPRW指令之间要延时吗?我要怎么写程序呢?有没有那个大侠有实例啊?这三台外设的通信格式要求一样吗?(比如数据位都为8,有无停止位等)求各位大哥大姐指导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PLC的主站与三个RS-484接口的设备通信,使用ADPRW指令,三条ADPRW指令之间要延时吗?我要怎么写程序呢?有没有那个大侠有实例啊?这三台外设的通信格式要求一样吗?(比如数据位都为8,有无停止位等)求各位大哥大姐指导啊!
给你一个做过的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例子,用的就是ADPRW指令,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