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触摸屏

楼主(2017-12-02):
   现在有一个试验,我在现场有一个电控柜,面板上有个触摸屏,然后我在机房里面也有个显示器和电脑,我想人不用去现场就能够看到现场的数据,而且含能够去修改参数,有人做过类似的案例没有,需要怎么去处理?

网友A:
电脑装上组态软件然后和plc连功能更强大,还能存历史数据曲线等,就是需要花点钱。

网友B:
plc加远程模块,模块再上网。你在国外操作plc都可以的

楼主:
我需要的是电脑上的网页版本的 能够直接看到电控柜上面的程序界面   没有做过类似的处理案例  不知道有谁做过

网友B:
可以有网页版本的
excel表格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