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17-12-02):
(无正文)

网友A:
三菱FX2N-10GM定位模块。

网友B:
右上角那么明显的型号。定位模块,可单独运行,也可以当扩展模块使用。

网友C:
三菱FX系列单轴定位扩展模块;

网友D:
这不算元件
这是个模块!

楼主:
PLC,定位模块,伺服器在糸统里工作关系是怎么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不算元件
这是个模块!
大神,这个单独应用就是元件,是一个独立的CPU单元,我用过二手产品,性能不错

网友F:
三菱的这个定位模块网上有专门的教程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