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2):
起重机2台主卷变频,其中一台在同时加速到45最高速时会突然掉速到20多,然后再加速到45,外部已全部对调过,还是那台出现问题,有时候也会启动,但工作不起来,各位大大看看是什么出故障

楼主:
台达VFD-B变频

网友A:
过电流,保护降频,看负载,负载无问题变频器就要送修

网友B:
重置并重新调整过变频参数试试

网友C:
如果不是负载的原因,那最有可能是变频器整流模块有损坏的,看此现象有点像输入缺相的特征,也可能是变频器输出不平衡比如有一相IGBT上管没有开启,即变频器有一相输出的是脉动的直流。不知电动机检查了没有,电动机也是可能发生故障的。

网友D:
首先重置变频器再设置参数看是否正常,不行就换变频器如果正常运行8小时以上就是原变频器性能劣化了,否则问题继续查找

网友E:
选型就不大合适了

网友F:
参数问题可能性不大,毕竟有两台可以比对的!
个人认为主要还是主板问题!
最好在实验时观察一下运行时三相电流电压相关等数据再分析

网友G:
请注意排线端子氧化,可试用除氧化喷剂清除,试一下。

网友H:
咸老师 除氧化喷剂  什么品牌好用?

网友I:
可能是运行信号突然消失,建议查一下控制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