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2):
重机2台主卷变频VFD-B,其中一台在同时加速到45最高速时会突然掉速到20多,然后再加速到45,外部已全部对调过,还是那台出现问题,有时候也会启动,但工作不起来,各位大大看看是什么出故障,

楼主:
没有故障显示

网友A:
机械传动有检查过了么?既然对调后还是有这种现象,基本就排除了你变频问题了。要仔细检查负载的工况了。

网友B:
是不是外接电位器控制频率的?如果是,那你这个电位器有问题了,直接换一个……

网友C:
呵呵;换过同型号的变频器还是如此,就从外部找原因;
比如负载是否突然变大。

网友D:
你可以把机械联轴器拆开试验,单独带电机看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