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RS指令求解

楼主(2017-12-02):
想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神,RS这个指令中传送的DO-D1寄存器分别传送的是什么数据 我只知道是把D0-D7数据传送到变频器里 但不知道这个数据具体都是些什么 打个比方 如果我想传送40HZ给变频器2号参数频率上限,还有传送10秒给变频器7号参数加速时间 那我程序要怎么写

楼主:
D0-D1这个打错了

楼主:
或者帮我解释一下这上面D10-D20传送的数据都代表什么

网友A:
D是地址,后面的K是数据长度
驱动RS指令后,SET一次M8122就会触发一次发送,PLC会把D里面数据发送出去
至于D里面该放什么数据,需要查找通讯协议,按照协议填入对应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RS不是无协议通讯吗 怎么还要查通讯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或者帮我解释一下这上面D10-D20传送的数据都代表什么
这是手册上的例子吧?!和打印机通信的?这个例子中PLC只发送、不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告诉我发送的这些寄存器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这些具体数据是什么要看你通讯设备的手册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比如我要用PLC和变频器做通讯 那上面的H0074是对应变频器说明书里的指令代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告诉我发送的这些寄存器都是什么意思
这要看具体通信协议啊!

网友A:
无通讯协议指的是你可以不受协议限制随自己的意思发送、接收数据

自己写一次就知道了,做一次猫吧屎,读懂协议的通讯报文

网友D:
无协议通讯,是PLC依照其它元件来通信 ,照抄就行。

网友E:
查手册看看,各个存储器对应装的内容

网友F:
这个得查变频器那边,,变频器需要什么数据,PLC就发什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