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看看这压力控制水泵起停的程序有问题吗?感谢。

楼主(2017-12-02):
大神帮看看这压力控制水泵起停的程序有问题吗?感谢。

楼主:
比较指令大于等于处写入设定值水泵不停止是为什么?

楼主:
这样也停止不了?哪位大神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能不能用截图的再发,实在看得眼花

网友B:
电脑截图吧,看的清楚

网友C:
I/O值被刷新了吧,你换个没用到的VD试试,
按照你这个思路,除了输入值和设定比较做启停,没有其他方式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比较指令|<R|(vd0的值小于17371时触发上升沿)输出置位q0.0, 比较指令|<R|(VD0的值大于18800时触发上升沿)复位q0.0。在程序中把vd0的值写入为18800时q0.0没有被复位,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D:
检查下程序输出有重复的吗?
也可以用RS或SR指令试一下啊。

网友E:
要看看Q0.0在其他程序段的状态,查找一下所有的Q0.0,有没有一直在置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较指令|<R|(vd0的值小于17371时触发上升沿)输出置位q0.0, 比较指令|<R|(VD0的值大于18800时触发上升沿)复位q0.0。在程序中把vd0的值写入为18800时q0.0没有被复位,请指点一下,谢谢
vd0输入18801会复位吗?

网友F:
i2.6没有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