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CK指令求解

楼主(2017-12-02):
我想用ivck指令读取变频器的状态,但是不知道变频器的指令代码要怎么写 上面的寄存器40009要怎么转化成指令代码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FX3U的通讯手册中有指令代码说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三菱的变频器 我现在用禾川的变频器通讯 这些指令也适用吗

网友A:
三菱的变频器专用指令目前只适用于三菱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