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2):
三菱fx3u和威纶mt8102ie如何设置,屏里设置哪个端口,我的只有com2能设置485-4w,查了这个是口应该是com3,但是只能设485-2w通讯不上,现在是com1到com3都试过,还是通讯不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威伦通的屏确实烦得很, 不好用, 客服也不好.

网友B:
屏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C:
是不是线没有接对。

网友D:
威纶官网下载连接手册,你看一下就明白!
威纶以前产品不错,只是最近的6103iP很垃圾很垃圾

楼主:
屏1 2 3 4 5,plc7 4 1 2 3线的接法。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线的接法是屏12345plc是47123

网友E:
上面给的图都很清楚了,com2口。

楼主:
plc里是设CH1通到还是CH2?

网友F:
通讯线买屏的时候把PLC型号告诉供应方,屏连同通讯电缆一起买;

网友G:
我经常用威纶的产品,感觉还是很好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