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2):
1.能否用y0   y1   y2分别控制3台步进电机
2.每个脉冲输出口能否用plsy和plsr指令,一个手动,一个自动,但不同时执行

网友A:
前面3个点分别控制3个电机没问题,最好用定位指令,不要用脉冲指令,除了3个脉冲输出点,还需要3个方向信号输出点。

楼主:
好的,谢谢大师,这3个电机是定长送料用的,也不用反转,就是有一定的配合,比如两个电机设置的都是1000个脉冲,y0发送到800时,y1开始,y1发送到600时,y0在开始,依次循环

楼主:
还有就是M8029是每个脉冲输出口输出结束都置on吗,想利用它DMOV   K0 D8140  和D8142

网友A:
M8029是指令执行完成标志,不分哪个点的,每个点执行完后都会输出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用不了

网友B:
FX3U用相对定位输出3个脉冲,对应的动作与D8340/8350/8360的数值比较后输出,当数值等于输送距离时复位指令驱动条件并数值清零。